请教关于430f149驱动蜂鸣器问题

楼主(2010-10-19):
      蜂鸣器为无源的。三极管用的是s9012 实测它的Hfe(共射级电流放大倍数)是320。 那请问R4应该设为多大。能讲讲是设计R4大小的思路吗?谢谢了

网友A:
由蜂鸣器需要的工作电流和晶体管的直流放大系数可知Ib,直流放大系数要留余量,通常按100取(必需小于实际值),由Ib即可算得限流电阻的阻值。

网友B:
不能用9012,这种接法得用npn的管子或者n-mos
另外,这种蜂鸣器一般用方波驱动,也就是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C:
3# zhaoyu2005 为何用npn?

网友A:
不宜使用NPN晶体管或N沟道MOS管,要考虑上电暂态。

网友D:
3V的蜂鸣器好象比较少吧?
至少我还没见到过。

网友E:
建议蜂鸣器串只30Ω电阻再用(不会影响声音的响度),否则会有近200mA的蜂鸣电流

网友B:
至于为什么用NPN的管子LZ试试就知道了
chunyang大侠说的,是得注意,但是这种接法用pnp的,效果大打折扣,蜂鸣器的负极,电压高于0.6V

网友D:
LS,蜂鸣器的位置是可以换的。

网友B:
LS,我当然知道蜂鸣器的位置可以换,我还知道三极管的位置可以换呢,要是画成那样我还说他干吗?如果VCC电压高于单片机电源0.6V以上呢?直接换不一定行了吧

网友F(2011-01-20):
难道单片机供电还用另外的电压 不至于吧

网友G:
这样驱动蜂鸣器,三极管只做开关使用即可,我也觉得用NPN要好一些……

网友H:
蜂鸣器有1.5V,3V的, 最好还是串接一个电阻

网友I:
三极管使用错了,这种接法是典型的NPN三极管的电路
可以使用9013 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