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篇帖子浪涌问题的探讨,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0-10-19):
10月9日发出电磁炉过EMC浪涌测试的问题,整流桥耐压不够,总是爆掉,现已经解决。在前级电路加绕线电阻和安规电容,泄放能量。单独的电源电路可以加绕线电阻过浪涌测试,但是完整的电磁炉控制pcb面板的线路电路时8--10安,绕线电阻跟本加不上去……
  最后得出一结论基本上没有电磁炉能安全过2000v的浪涌测试,老大说似乎新的规定是只要不起火,爆掉也算过,所以这个问题暂时是解决了。
  请教各位大虾,电磁炉真的不能过EMC 2000v浪涌吗,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
什么类型的电磁炉都行,我就不上传电路图了。

楼主:
没人吊我这篇帖子啊  尴尬

网友A:
为什么要过呢

网友B:
其实还有很多其它的办法来帮助你泻放能量,贵的用方点管,便宜的话,自己利用PCB来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不过安规,怎么生产上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司就是希望便宜而且性能好……怎么办

网友C:
2KV持续时间,频率,贴个完整的波形瞧瞧

网友D:
LZ,只有绕线电阻才能阻挡浪涌脉冲吗???

自己去想想吧。

网友E:
2000V的浪涌在IH是没问题的,反击式电源会麻烦些,但BUCK还是比较好过的

网友E:
加线绕会导致用户多次插拔后,线绕电阻坏。

网友E:
三流企业的电磁炉过2KV都没问题

网友F:
说说如何过吧?

网友E:
超前保护,检测浪涌进入加速电路直接关断功率管。电源过2KV应该比较简单的

网友E:
一般是过B级,就是浪涌来自动关断。过后自动恢复。要过A也可以,但增加成本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能给个提示吗,我这边没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回答很专业,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专业,现在我们就是用的绕线电阻做的测试,可以过,但是完整的主控电路加不上绕线电阻,电流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源电路的整流桥很容易爆掉,现在遇见的就是这个问题,请大虾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是在不装单片机芯片,让机器不起振的情况下,在前级电路加了一个绕线电阻和20uf的电容,这样能过。但是仅仅只是验证,为了说明其他的电磁炉其实都过不了2kv浪涌……

楼主:
回复 网友E:
苏泊尔的电磁炉,格兰仕的,美的的,拆掉压敏后,都过不了,我做过了,全都爆了,把实验室买来的电磁炉都爆了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看安规,里面对2kv的浪涌测试有详细的介绍,谢谢哥们支持啦!!!

网友G:
难道省钱到不用差模?

网友E:
压敏对浪涌来说没用,因为浪涌上升沿陡,压敏反应不过来。苏泊尔的炉子我了解到的,每款新产品炉子做形式实验都要过2KV的。其它我不清楚。有兴趣可以直接联系我交流以下这方面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