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低通滤波器输入为0时,输出为133mv.怎样使输出也为0呢?

楼主(2010-10-19):
这个低通滤波器输入为0时,输出为133mv.怎样使输出也为0呢?我要使3ms以下周期的波通不过,3ms以上的通过。哪位兄弟有的话,给一个,我出200元加班费。

网友A:
元件数值没有,运放型号不知道,电源电压不知道,说什么呢、

网友B:
烦请详细描述一下,比如输入波形峰值,所选运放IC型号,供电方式等。请加qq404378207

楼主:
输入的是一正弦波,+-最高可达8V,运放是33272,我单电源供电。输出只要正半周,正弦波周期低于3MS的波形不要。只通过3MS以上波形。三个电阻阻值一样4.7K,电容是我随便试的。元件比较普通,精度不高,如果用高精度的电容和电阻,不知能减少误差否?

楼主:
用什么电容比较好?

网友C:
你说的输入0mV是直流还是交流啊,这个运放最低输出0.2V,单电源供电。

网友A:
单电源输出不可能为零。
改用双电源即可。

“输出只要正半周,正弦波周期低于3MS的波形不要。只通过3MS以上波形。”
这是办不到的事。

网友D:
一看吓一跳,有133MV,不可能。
原来是单电源工作,输入是大电压交流,已经超过共模范围了,会影响工作点的。

网友E:
要想输出0V,要么选用双电源给运放供电,要么选用能输出到0V的,能单电源供电的运放。

网友E:
或者输出加一个电容,隔断直流分量

网友F:
我要使3ms以下周期的波通不过,3ms以上的通过。

哪有截止特性那么理想的滤波器啊

楼主:
““输出只要正半周,正弦波周期低于3MS的波形不要。只通过3MS以上波形。”
这是办不到的事。”改为双电源供电可以输出0V,正弦波输出限幅使其输出正半周,低于3MS的波形(主要干扰信号是1MS以下,我放了余量),不需要这么理想截止特性。

楼主:
我的电路就是SALLEN-Key  .直接3次(戈菲电路)。

楼主:
因为我要的信号必超过3MS的周期信号,所以我要尽量去掉3MS以下的信号

楼主:
只可惜,书上没标明电容多大。

网友G:
“低于3MS的波形(主要干扰信号是1MS以下,我放了余量)”
不明白楼主说设呢。
如果是指周期的话,那应该是“低于333Hz的波形(主要干扰信号是1KHz以下,我放了余量),”
那么如果是500Hz的干扰呢?楼主的余量在哪里?

楼主:
当然是周期啊,频率我怎么用MS呢?低于3MS周期(也就是频率大于333HZ)能去掉最好,不能的话,400HZ也凑合,500HZ高了点,主要干扰信号是1KHz以上,1KHZ以上必需滤掉。“主要干扰信号是1MS以下”也就是1KHZ以上哦。

网友G:
1KHZ以上必需滤掉
必须滤掉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衰减。楼主应该有个范围,比如1Khz的信号衰减40db,一般滤波器做到大于60db衰减已经不容易了

楼主:
要做到大于60DB的衰减,运放芯片的选择有哪些参数呢?

网友C:
通常运放的带宽要大于截止频率的100倍以上才能达到比较好f0设置精度,因为你的滤波器截止频率并不高,一般的通用运放足够了。

楼主:
今天上午做了实验。输入幅度为+-10V,用一个TVS钳位在+-6.8V.输入230HZ的正弦波,输出和输入一样波形。只是输出波形滞后输入波形1.5MS.输入500HZ时,输出滞后输入波形1.5MS,能不能使滞后时间不随输入频率的变化而改变呢?(也就是说滞后时间能否一样?)。二.当输入500HZ时,输出波形的幅值降为输入波形的80%,(最大值为1.25V).我想降为最大幅值为0.4V.衰减太小了。怎样做到在输入频率范围小时,(比如输入230HZ,+-10V时,输出和输入一样。在400HZ时,输出衰减为0.4V)衰减大呢?

楼主:
写错了是1MS.  输入幅度为+-10V,用一个TVS钳位在+-6.8V.输入230HZ的正弦波,输出和输入一样波形。只是输出波形滞后输入波形1MS.输入500HZ时,输出滞后输入波形1.5MS,

楼主:
写错了是1MS.  输入幅度为+-10V,用一个TVS钳位在+-6.8V.输入230HZ的正弦波,输出和输入一样波形。只是输出波形滞后输入波形1.5MS.输入500HZ时,输出滞后输入波形1MS,

楼主:
230HZ时,输出波形滞后输入波形1.5MS。500HZ时,输出波形滞后输入波形1MS。

网友C:
一、你看看这个滤波器的相频曲线就知道了,不同的频率,相移是不一样的。
二、可以增加滤波器的阶数和Q值

楼主:
谢谢,学习了。不搞不知道,做一个才知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