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for循环延时时间问题

楼主(2010-10-19):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c;
   for(;b>0;b--)
      for(c=110;c>0;c--);
}
有书上说,晶振为11.0592MHZ,c赋值为110,则延时时间为bms。但与我验证的数据有不同(晶振频率一样),与按规律推算的数据,差异很大。解释解释。
数据 c=110,b=2,延时2.3ms;c=110,b=200,延时122.3ms;c=110,b=20,延时13.6ms。

网友A:
验算一下即可:
_delay:
        USING        0

;---- Variable 'b?040'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     unsigned char c;

;    for(;b>0;b--)

?C0001:
        MOV          A,R7
        SETB         C
        SUBB         A,#00H
        JC           ?C0007
;       for(c=110;c>0;c--);

;---- Variable 'c?041' assigned to Register 'R6' ----
        MOV          R6,#06EH
?C0004:
        DJNZ         R6,?C0004
// 这里是不是延时 1ms?
?C0003:
        DEC          R7
        SJMP         ?C0001
; }

?C0007: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