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低功耗的单片机

楼主(2010-10-19):
需要低功耗工作,并且工作时候至少一个定时器不能停止运行

楼主:
打算使用两节AAA电池供电,工作频率可以选用455K

网友A:
楼主打算用几位的?

楼主:
四位,八位都可以

网友B:
可以看一下中颖的66L系列

网友A:
对精度要求高吗?

楼主:
us级的分辨率,有个10us左右的分辨率就可以

网友A:
如果说性价比的话,还是66L系列占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