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电路潜在失效分析

楼主(2010-10-19):
各位达人:
我用后端生产5v电阻分压,用来做比较器负端电压,和前段电压做比较,用比较器产生泄放信号,有没什么缺点的啊,
还是用tl431生产稳定的2.5v做比较器负端电压呢。那个好的呢。
ps:我用电阻分压电路,在电流为750mA时候,5v也是能稳定建立。
好像上不了图,不好意思,请教大家了

网友A:
不可以用电阻分压来供电,电压基准也不可以,除非运放的功耗足够低,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电源芯片吧。

网友B:
如果对比较器基准电压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电阻从电源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只是拿电阻分压的电压作为比较器的负端电压。我没想把他做电源输出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
谢谢,我也觉得这样方式可能存在电压基准不稳的潜在失效,所以想请教各位,但是我实际测试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只要精度满足要求!没啥不可以的!

网友D:
元器件中,电阻的可靠性相对还是高一些的,如果再入其它元件,可能要降低可靠性。我认为,如果能达到要求的性能,元件用得越少越好,

网友E(2011-04-28):
TL431是首选

网友F:
5V系统的分压,电压跟随器还是TL432好,TL431很难分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