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USB下载线在笔记本上识别不来,显示UNknow DEVICE 怎么解决?

楼主(2010-10-19):
笔记本重装系统也没用,而且设备里也不显示COM端啊 .我把线插好,设备管理器里显示是UNKNOW DEVICE 啊,驱动装不了啊,我点击更新驱动也不行 啊 图标后有这个: UNKNOW DEVICE 根本烧不进去程序,不能用啊  提示:没有发现所需的USB设备  ,(台式机可以识别,且可以烧程序)

网友A:
问厂家要驱动

网友B:
驱动不对,看芯片型号,搜驱动啊

网友C:
在笔记本上面这问题我也遇到过,你直接自动安装或搜索安装都行不通,你要自己打开文件夹双击那个驱动程序安装才行

网友D:
。。。一般是电压问题。。。   调整板子上USB端电阻,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