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在protel99中圆弧形覆铜的问题 (附原pcb文件)

楼主(2010-10-20):
谢谢

楼主:
在protel99中如何画出上面的圆弧形覆铜

网友A:
Creat Polyg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网友B:
很简单,点铺铜按钮,鼠标变十字,开始走线 按空格 改变线性,有90度 45度 圆弧等变化。选择圆弧就可以。

网友C:
点铺铜按钮走线 ,按空格 ,改变线性选择,圆弧就可以

网友D:
如果外形复杂的话,直接用K层限制就OK了。

网友E:
shift+空格键 在英文输入法的情况下  任意 的角度都可以画出来

网友F(2011-02-19):
了解了
以后就愁这个了

网友G:
shift+空格键 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