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问下,这个232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楼主(2010-10-20):
(无正文)

网友A:
我简单说说:c15~c18负责将ttl电平转化成rs232电平,T、R分别对应不同的通道,用几个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关键是R2IN (8)和R2OUT(9),是什么用途啊?另外上位机那端能选择用哪个通道吗?

网友B:
串口有8条信号线的。。。

楼主:
谢谢楼上友,8条信号线的情况是在什么地方用?

网友C:
串口有8条信号线嘛?

网友D:
百度之,不要太懒。

网友E: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232硬件流控怎么使用......

网友F:
一根232通讯,只需要三根线就可以了,RX,TX,GND.最初的8根线是为了Modem而产生了,后来又兼职了232串行通讯。

网友G:
串口有一个接收端(R),一个发送端(T),232可以对两组接收和发送进行电平转换,R2in和R2out就是第二组接收信号的232输入和输出转换电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