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的PWM信号控制器的频率范围

楼主(2010-10-20):
请问SG3525的频率可以输出频率200HZ的信号吗?实际中可以实现吗

楼主:
希望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如果可以的话留下联系方式啊,谢谢

网友A:
SG3525手册上注明振荡频率最低为100Hz。

网友B:
这个真的可以,楼主没仔细看手册,里面已经清楚的写明最低振荡频率是100hz,输出频率可以是一般即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