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一定要外接晶体? 还是我唔看清?

楼主(2010-10-20):
RESET VALUE of  PWRCON.OSC22M_EN = 0, so 22M RC oscillator is disabled after reset!

then even if USER CONFIG(0X0030 0000) CONFIG.CFOSC = B111, or try to select internal 22.1184 RC osc after reset,

WHAT CLOCK WILL DRIVE THE CHIP?

网友A:
看描述确实有些奇怪:RESET VALUE of  PWRCON.OSC22M_EN = 0。
难道还有低速 RC oscillator ?

楼主:
答非所问啊

网友B:
RC 的稳定性不高!!温度上升和下降 误差很大!!  1% 的误差只是 在 25度的时候!!
如果要工作在高温或低温!!22M 的误差相当的大!!!

网友C:
内部RC振荡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片内采用了温度补偿机制,全温度范围的误差不大(需要看手册才能定量回答)。

网友D:
大概误差在什么范围

楼主:
到底板子一定要用外置晶体不?
我看手册上说复位后22M RC是停止的,
似乎只有外置晶体驱动后,CPU再去设置选择RC晶振

网友E:
不需要。昨天我做了个实验,将外接晶体拔除,照样能工作。
-----------------------------------------------------------------
但是如果用IAR调试请留意下了,
IAR官方提供的NUC100支持代码,设定为使用外部12M晶振,
这是一个bug. 导致在只有内部22M的情况下,Mlink和Nu-Link都无法调试。
正式修改需要請IAR自己去改了。
芯唐在支持M051时继承了IAR的这个bug.

修改办法:
附件mac.zip中的四個文件,替換進IAR的 "arm\config\flashloader\Nuvoton" 目錄,即可解此問題。

此目錄在IAR 5.50下默認路徑是: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50\arm\config\flashloader\Nuvoton

楼主:
多谢ls实验派:)

将CONFIG.CFOSC = 111 重启后就是RC22M晶振了吗?
但如果是出厂状态就把芯片焊接到没有外置晶体的板子上,能通过JTAG设置USER CONFIG吗?

网友F:
多谢版主指出错误
ls自己试验下就知道了

网友G:
不一定必须用外部晶振的

网友H:
我看到 M051 TRM 的 default value of PWRCON 是 0x0000_000X, 它應該是和您的 CONFIG 設定有關,若都未設定CONFIG的話,那Internal RC 22MHz 應該是 Turn On 的。

楼主:
X-Hawk你在别的论坛上讲的够清楚,这里就马马虎虎了

不需要。昨天我做了个实验,将外接晶体拔除,照样能工作。
-----------------------------------------------------------------
但是如果用IAR调试请留意下了,
IAR官方提供的NUC100支持代码,设定为使用外部12M晶 ...
引用 网友E:

网友I:
还有什么别的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