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E7755、7757做电流功率测试问题讨论

楼主(2010-10-20):
最近在研究一些电能测试IC,比较喜欢ADE7757.这是款在7755基础上把外置的晶振改用为内置,这样使得外围电路更简化了。

不知道这里有谁用过这种芯片,能否帮忙解答些疑问?
规格书上讲到改电能芯片把瞬间功率量化后转变成脉冲的形式通过CF脚输出。
我的问题是假如我把CF脚连接到MCU的中断口去采集脉冲的数量,
我们怎么去读取CF脚的输出脉冲来计算当前的功率或电流呢?

谢谢啊!

网友A:
功率可以通过数脉冲个数 然后除以脉冲常数
电流的话7755这个好像好不能做...不过看到坛子里有人在讨论

测电流的话最好换计量芯片 8209 5464等...

楼主:
如果哦知道功率了,那么就可以算出电流啊。I(电流)=P(功率)/ U(电压)

楼主:
不讨论了,20分都给你啦:)
这芯片的反应时间太慢了。。不能做实时的采集。
决定改用其它芯片。。。

网友A:
电压可是变化的啊  你知道是220? 何况还要校表?我是指电压采样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