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1的作用?

楼主(2010-10-20):
输入TTL信号,D1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导T1的正电压到输出。

楼主:
如果只是这个作用,用一根导线连接也可以。

网友A:
如果只是这个作用,用一根导线连接也可以。
引用 楼主:

直接连接,你想让T2的BE电流怎么走?

网友B:
D1还具有保护T2的作用,T2的UBE0通常比较小,加了这个二极管具有保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