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电路光耦隔离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0-10-20):
最近发现,RS485通讯偶尔会出现中断情况,很快又自动恢复了,不知道是不是跟
6N137的参数匹配的问题,
CPU是3.3V供电,184是5V供电,下面是分别是接收、发送、控制口线的隔离电路,
不知道参数是否合理

接收端

接收端

发送端

发送端

收发控制

收发控制

网友A:
请问你的NPN三极管上拉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6N137 是个高速的光藕, 但 PC 817 却反应很慢. 特别是关断的时候,可能会好几十微秒.
是否是 TR1 的控制时序没有跟上呢?

网友C(2012-07-23):
主要从时序问题  以及阻抗匹配问题出发  你自己多看一看  本身电路我没有细看  只是从个人工作经验总结出来的

网友D:
看波形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