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的DDR困惑????

楼主(2010-10-20):
现在在用AVR单片机写一个IO口的复用,发现如果把IO口先设成输出,在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可以该成输入。。。。但是如果是先设成输入,以后怎么也是不能改成输出管脚了!!!!!!不知道手册上有没有这样的描述,大家有板的可以试试!!!我用的是AVR8,ICC的编译器!

网友A:
不存在这种情况

楼主:
AVR的管脚输入输出改变需要什么设置????我这边怎么不能把以前的输出管脚再改成输入管脚!!!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犯了粗心错误。。。。在按键1动作是,改变了按键2的动作!!!!
DDR是可以由输出改为输入,或输入改为输出的!!!!!

网友B:
嗯,AVR输入输出是随时可以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