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接口转串口问题

楼主(2010-10-20):
我现在做接口设计,设备只有多余的LPC设计可用,想把它转成单一的多COM口,请问哪位大虾有这种芯片啊,谢谢了,最好是4个COM以上的

网友A:
用CPLD可以实现但成本太高,也许可以考虑用另一MCU做多串口池和缓冲,再与主MCU交互。

楼主:
恩,其实这种方法我也知道,只不过公司不做这块的研发,想利用现成的东西把设计线搭建起来,所以想找个直接做好可以转换的芯片或电路板就行。

网友A:
芯片没有现成的,成品电路板得找找,现在LPC接口用的不多,相关应用产品自然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