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输出信号有水波文干扰的解决思路

楼主(2010-10-20):
关于视频输出信号有水波文干扰的解决思路(以CVBS信号为例)
本人认为首先应查出干扰源,
方法有以下几点:
1、确认产生CVBS信号的解码IC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2、看从解码IC输出信号的走线是否与一些干扰源和高频信号线有平行走线问题。
3、看CVBS是否经过了一些视频转换或放大IC,并确认是否从这些电路产生的干扰,
     如果查出了问题在哪里,就可以对正下药了。
     如果是第1条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点查找;
   (1)、解码芯片周围的元件是否有贴错、变质、压碎、烧坏等;
   (2)、为解码IC 提供基准频率的晶振频率是否准确,谐振电容是否有问题,
   (3)、看PCB设计的解码IC 地线,视频信号线输出回路面积是否足够小,
             地线是否合理,是否分地不合理等;
   (4)、是否解码IC 芯片的问题。
如果是第2条出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点查找;
如果是第2条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路解决;
(1)
把信号线与干扰线平行走线的那部分线截断,再用信号屏蔽线把线路连通。
(2)
增强视频信号线的信号幅度,来抵制信号干扰。如用射随放大或其它放大等。
(3)
在设计PCB时,把高频信号和视频信号分开走线,特别是SCLSDATTXDRXD、晶振、中断等高频信号线,不能与视频平行走线。视频信号线最好包地走。
如果是第3条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路解决;
1)、确认是否是切换IC电源供电电路的问题,
      方法是用一个LDO稳压IC做一个峰峰值在10毫伏以下的供电电路替换电源。
2)、确认是否是切换IC地线电路的问题
       分割法:把地线分割出来,再用FB磁珠过滤,
       短路法;用一跟粗一点的导线连接合适的短路点。
3)、确认是否是视频信号回路受干扰。
       方法是找一跟信号屏蔽线,把电路板上的视频信号线割断,把视频信号线和视频信号地线从解码IC输出端直接连到切换IC输入端,(输出电容不能丢,否则会丢失视频信号分量,引起信号不同步)。
4)、确认是否是其它信号耦合引起的干扰,
       方法是断路法,就是一路一路断开,看是那一路影响的。
5)、确认是不是信号输出幅度太低引起的,
      一般输出的CVBS信号幅度在8001200毫伏。看电路是否衰减过大,可调整衰减电路。
由于本人经验有限,不足之处请高手指点,多谢!

楼主:
没人理呀

网友A:
不错,都是经验之谈,地干扰几率相对更大点

网友B:
地干扰我遇到过 后来干脆就不分地了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