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问题

楼主(2010-10-20):
电路中有反馈就感觉分析起来力不从心,很多地方搞不明白,电路学到这感觉是个坎,希望给为达人给点指点,反馈加在电路里怎么分析?听说《自动控制原理》对电路的反馈挺有帮助,不知道用不用学一下呢?

网友A:
《自动控制原理》确实对理解电路的反馈有帮助。不过,《自动控制原理》一般是使用拉氏变换这个数学工具。而且《自动控制原理》的反馈环节包括机械的电力的液压的部分,可以说是广义的反馈。
对电子电路来说,楼主不明白,可能是《电路基础》这部分掌握得不够好,尤其是相量方法没有掌握。
电子技术中一般不是使用拉氏变换而是使用幅频相频特性(波德图)来分析,似乎比较简单。如果不是搞自动控制,可以考虑看有关运算放大器稳定性的**,例如《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中有关章节。此书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然后由运算放大器扩展到一般的放大器。
这部分搞通之后,再看自动控制有关书籍,就会明白:其实二者是一回事。

网友B:
关于反馈:

反馈原则上是连续叠代(或理解为连续化的状态机)。这世界,没有纯单向的函数,函数只存在于某个特定且理想化的环节中。

由于存在连续叠代,含反馈系统的问题本质上就变成了一个状态方程的求解。这个状态方程可以给出由系统所决定的多种可能的解(如稳定的解或非稳定的解),这些都不再由输入唯一地确定。这就是反馈系统的难点。

虽然反馈系统不易直观的理解和分析,但起状态方程的确立还是相对比较直接的。通常可以直接由系统的具体物理特性确立。

下面举一例:

设有一个放大器,其开环函数为A(x)。另有一个反馈网络,网络函数为F(x)。将其组合:从放大器的输出采用经反馈网络和输入合并,合并运算为输入减反馈。状态方程为:

   y = A(x - F(y))

其中y为输出,x为输入。两边对输入求导,并假设A()和F()线性,且导数为常数,分别记为A和F。则有:

  dy/dx = A [ 1 - F dy/dx ]

解得:

  dy/dx = A / (1 + AF)

这就是反馈系统的闭环增益。

楼主:
茅塞顿开啊,我电路基础里向量法确实没掌握好

网友A:
HWM:
“假设A()和F()线性,且导数为常数”
如果A()线性,反馈大概就是多余的。

网友B:
maychang兄:

当 dA/dx 大得昏头的话,基本线性不线性也就不重要了。这里只是为了表述得简单些而已。否则将dA/dx代入,由于那玩意儿很大,1+F dA/Dx ≈ F dA/Dx。则有

    dy/dx = 1/F

也就没dA/dx或A什么事了。

网友A:
我倒是有些反馈问题,到现在也没办法处理。
开关稳压电源本质上是反馈放大器,其输入是基准电压。但开关电源开环部分却远非线性,这部分(从基准电压到整流滤波输出)的函数关系相当复杂,尤其是幅度频率关系。那么,如何比较简单地线性化?
老tyw发过一本开关电源建模的书,不过在那书中也并没有完全解决。
开关电源中一般都有短路保护电路,现在的开关电源一般都是限流,即输出电流达一定值后转入恒流状态(线性电源也往往如此)。那么这是非线性的反馈。当然,可以恒压恒流分段处理。但在临界点即恒压恒流两个状态的分界点上,系统的稳定性如何分析并保证?分界点其实不是“点”,而是一段曲线,此时两个反馈是同时工作的。恒压的开环函数反馈函数和恒流的开环函数反馈函数可能相差很远。若对电源反应快速性和稳定性同时有很高要求,恒压恒流两个状态之间的转换很可能产生过冲等等问题。

网友B:
针对前面的例子(其实是个典型的模型)不妨再仔细点分析。

同样对状态方程 y = A(x - F(y)) 求导,得:

    dy/dx = dA/dz (1 - dF/dy dy/dx)

其中 dA/dz 和 dF/dy 分别是函数 A(z) 和 F(y) 关于其自变量的导数。注意 y = A(z),z = x - F(y)。

解得:

    dy/dx = dA/dz / (1 + dF/dy dA/dz)

当 dA/dz 相比 1 大很多时,有

    dy/dx ≈ 1 / dF/dy = dy/dF

即为 F() 反函数的微分,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结果。

网友B:
现实中的反馈系统可能要复杂的多,也许有多个环节构成(上例只是一个单一环节),近似条件也不一定成立。由于电子器件的复杂性,通常根本就没有理想的函数解析表示,最多也就是小范围的线性近似。因此,分析起来确实麻烦。一般只能通过适当的建模模拟分析。

网友A:
开关电源,从来没有小信号工作的,总是工作到饱和截止。

网友B:
针对仅存在饱和截止两态的,也许可以考虑分段处理。按截止和饱和点将系统变成离散序列,相邻片断间利用边界条件连接,而时间片内按线性(微分)方程近似。这样,可能是个办法。

网友C:
反馈是实际上也是微动态过程,建模的话一般考虑最终形式,你应该着重分析阻容的相位关系

网友D:
两位高手的论述很深刻。学习……

网友E:
精彩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