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详细分析此电路图

楼主(2010-10-20):
急求~!

楼主:
高手请回答啊!急死了~!

网友A:
两个运放组成绝对值电路,474的电容及后面的低通滤波求平均值。将输入交流信号变成直流进入ADC采集。
不清楚具体应用情况,对于变压器的作用不好理解。

网友B:
像是一个测试变压器的电路。R9,R11及后边电路为一加法电路,R6,R8,D1,D2及U2a为一倒相电路。R3应该为一可调电阻,用来调整参考或校正的。工作原理:测试变压器参数之前,1,2两端输入一标准电压波形,闭合J,调整R3来校正整个电路;然后,断开J,放入变压器,测量变压器的相关参数(T等)。后面输入AD,应该是用来显示测试结果的。

网友C(2011-03-30):
有必要知道变压器输入输出的同名端

网友D:
这是个采集交流电压平均值的电路,第一个运放是整流,第二个是放大电路,具体的慢慢分析吧  呵呵。我刚用过这个电路,这个电路温漂很严重,动态响应慢

网友E:
7楼正解

网友F(2011-05-02):
引用 楼主:

网友G:
整流,正半轴不变   负半轴变到上半轴

网友H:
这是一个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I:
精密整流,刚考过。。。昨天考的我郁闷了

网友J(2011-09-15):
7楼利害

网友K:
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L:
上次我也调过这类似的电路~4148为什么要反着接呢~

网友M:
纯粹就是个放大电路

网友N:
电压互感器初级电压为Uin,初,次级线圈比为1:n
当J1开关断开时:
1.输入负半周,此时Uin<0,R6电流从右至左,二极管D1导通,U2A输出0,D2截止,
U2B的输出电压为-R15/R9*Uin=-Uin
2.输入正半周,Uin>0,R6电流从左至右,二极管D1截止,U2A输出-R8/R6*Uin,D2导通。
U2B的输出电压为(R15/R11*R8/R6-R15/R9)*Uin=Uin
所以U2B输出的电压为Uin的绝对值,此电压经过RC滤成直流后再做ADC转换.
不知道R2,R*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O(2011-10-25):
看了好久觉得都说得有理

网友P:
交直流可切换放大电路。

网友Q:
长见识了又!

网友R:
这里好像没有大虾发言,本人也是菜鸟,但对这个电路非常熟悉,因为一直在寻找更加理想的精密整流电路,可惜,暂时还没找着。
这个电路就是精密整流电路的典型电路,第一个运放和R6,R8(R8/R6决定原波形的幅值增益),及两个4148(此处必须用整流二极管)组成半波精密整流电路,二极管这样接是为了将正弦波的正半部分去除,只保留正弦波的负半部分,如果两个二极管反接,结果就恰恰相反了,留下的是正半部分的正弦波,第二个运放不能单独来分析,两个运放及R6,R8,两个4148,R9,R11,R15,组成的就是全波精密整流电路,而且此时这几个电阻的匹配关系是固定的,有如下两种,R9=R15=2R6=2R8=2R11或者R8=2R9=2R15=2R6=2R11,这样才能实现全部整流,此时输出的波形是原波形的负半部分翻转到上半部分来了,如果阻抗不匹配,电路可能无**常工作或者产生较大失真,C3的作用我估计是作频率补偿最后的,R17和C14是典型的RC滤波电路,将交流信号变成直流信号送AD处理,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是直接正弦波取平均出来的结果理想状态下一直是0,还有,楼主用的是LM358,这个运放失调比较严重,楼主的图也没有加调零电阻,这将更加加大失真度,而且LM358转换速度也就1kHz,所以输入波形频率不能超过1kHz,不然电路也可能正常工作,限于本人表达能力有限,楼主不一定能停明白,楼主可以打开《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 华成英主编)第456页及第457页仔细查看。试问楼主,如何上图片的?

网友S:
是个测有效值的电路,不过精确度就看选的电阻了

网友T:
简要分析一下 该电路为精密整流电路当R6输入端(Vi)大于0V时 根据运放输入端虚断 分析电流流向(黑线) 可得 D1D2导通状态(D1截至,D2导通)得出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电压为VoA=-R8*Vi/R6
VoA=-Vi

然后经第二级反相运放Vo==-VoA*R15/R11
当Vi<0时 电流流向见红线 D1导通,D2截止
第一级运放不起作用 Vi直接经过第二级反相
放大倍数为Vo=-Vi*R15/(R9//R6+R8+R11);

网友U:
学习了,谢谢binwz和 xcodes的讲解

网友V:
xcodes讲解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W:
支持30楼,确实和模电书上的全波精密整流电路一样

网友U:
感觉有点眼熟

网友:
学习了,原来在教材上有,唉,基础啊!

网友X(2012-12-07):
IN+,IN-是交流信号,开关J断开时U2A半波整流(也就是将正半周的信取出来转换成0V以下的信号)U2B是一个加法器,将正半周的信号(R11输入放大被数为2)全信号(正负信号)经R9输入(放大被数为1)这样将输入信号叠加,输入变为全正的全波整流信号(绝对值电路)送给AD采样。

网友Y(2013-03-17):
当R6输入>0,第一级运放将输入反相,当R6输入<0,第一级运放不起作用,所以第一级运放的作用就是半波整流,滤掉<0的半周期;
而第二级运放是一个反相加法电路,输出信号为2个输入信号运算后相加并反相,第二级运放将R9输入信号反相,将第一级运放的输入信号放大2倍并反相,将这二者叠加,正好得到一个全波整流的波形

网友Z:
7楼正解,对器件要求高,调试麻烦

网友AA:
变压器不知道是何用处。。。

网友AB(2013-05-10):
虽然是菜鸟 但看帖了 说下看法吧
支持30楼 现在正在看这个教程

网友AC:
电路Vi 为正半周时,U2A并没有形成电荷泄放的回路,个人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AD:
这是什么电路

网友AE:
引用 网友R:
这里好像没有大虾发言,本人也是菜鸟,但对这个电路非常熟悉,因为一直在寻找更加理想的精密整流电路,可惜 ...

强悍啊,学习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T:
简要分析一下 该电路为精密整流电路当R6输入端(Vi)大于0V时 根据运放输入端虚断 分析电流流向(黑线) 可 ...

谢谢xcodes精彩的分析

网友AF(2013-06-12):
交流平均值转换电路

网友AG(2013-11-25):
学习了,这是一个有源滤波电路,

网友AH(2017-08-30):
先留个脚印,回头慢慢看

网友AI:
精密全波整流及滤波得到平均值而已。有效值必须加一级平方及整流滤波再开方才能得到有效值,这是平均值。

网友AJ(2018-09-23):
标准的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AK:
可惜呀,10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