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家庭电流采样的电路

楼主(2010-10-20):
求一个家庭电流采样的电路
初学,最好配上解释!

网友A:
上百度搜索“交流电流测量”

你的问题要求太高了,还要解释的话,就一定要有图片,文字说明啥的,估计很多人不愿麻烦

网友B:
220V 交流电,一般买个电流互感器来进行信号处理。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是最简单的取样检测方法,具体的实现方法你可以去找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D:
楼主想用来计算每个月的用电量?
或者过载控制?
1.加上MCU控制..每日每月用电量记录?
2.过载关断电源?负载断开后自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