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库的12864都是并行通讯吗?

楼主(2010-10-20):
(无正文)

网友A:
不带字库的只能是并口,不能用串口的。

网友B:
谁说的?驱动IC一直有串口模式,5年前就正式产品用过,方便得很,连背光一起8根线。搞不懂为什么很少有人用,即便用I/O口模拟,速度完全跟得上。

网友C:
串口并口和字库没关系.
我用的RA8806带字库,带触摸功能,没有串口
12864带字库一般都是7920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也不好用.
现在做东西都是用的240128或320240,RA8806

楼主:
管脚定义不一定一样,我这就有两种不带字库的12864液晶显示模块,管脚定义不一样。
有一种给你的一样。另一种是:
1。VDD 逻辑电源正 5v
2。Vss      逻辑电源地
3。V0  LCM驱动电压
4。DB0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5。DB1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6。DB2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7。DB3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8。DB4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9。DB5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0。DB6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1。DB7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12。CS1 片选择号,低电平时选择前64列
13。CS2 片选择号,低电平时选择后64列
14。RST   LCM复位
15。R/W 读/写选择:高电平为读数据,低电平为写数据
16。D/I  数据/指令选择:高电平为数据,低电平为指令
17。E LCM使能。
18。Vss 模块地
19。A  背光电源LED正极
20。K  背光电源LED负极

网友D:
这个跟带不带字库无多大关系,12864和1602不同,1602即便厂家不同,引脚定义都是统一的,12864要看厂家用的控制IC,datesheet是不一样的,6L所给的带CS1,CS2左右半屏选择信号引脚就是其中一类,而19264甚至还带多了个中屏选择信号,还有一种是带PSB串并口方式选择信号的,一般高电平是8/4位并口方式,低电平为串口方式

网友E(2016-06-18):
虽然不是很理解,但我感觉又涨知识了

网友F:
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