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0-10-20):
本人要取这个电路是直流电压,并加一个三极管或直接用这里的控制电路来控制荧光灯的两灭,怎么取才能控制。
我已经试过了电路里的两个三极管,通过三极管来模拟Q1,Q2的基级接通和断开都不能使灯亮起来,同时在AB两点间加三极管模拟接通和断开也不能使灯工作,请求帮助!!

网友A:
请楼主把话说明白了,再发帖不迟。

网友B:
楼主这个电路好像是个节能灯,要用一支三极管来控制灯的开和关。
这样的控制方案,比较麻烦。不如用个现成的节能灯,另加一支双向晶闸管和一片光耦来控制节能灯的供电。这样控制,成本可能比较低。

楼主:
谢谢,两位,我查了资料,应该是基极和射极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