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4多页写入问题

楼主(2010-10-20):
大家好:
          我调了好两天关于24c04多页写入的程序,遇到一个问题。例如24c04单页可以写入16个字节,我写了连续三页数据(换页),前两页输出正常,第三页前两个数据也正常,到第三个数据开始没有应答了。请大家分析看看,
问题二“我发现应答信号子程序没有作用,那个检测应答信号如何使用的,请教大家指导下
                        谢谢

网友A:
页写后要等5~10MS,或写后查询内部写OK后再....
如果不应答,说明内部正在处理,此时不接受新的命令....

网友B:
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你可也去周立功下个样本程序看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B:
记得当时调的时候不是很难的,看几个程序,模拟的IIC时序就对了

网友C:
估计还是程序读写一个字节的模拟时序有问题

楼主:
“页写后要等5~10MS,或写后查询内部写OK后再....
如果不应答,说明内部正在处理,此时不接受新的命令....”

      首先谢谢楼主的关注 ,我是按楼主说的延时5~10ms,我做了还是前两页数据能够读出,到了第三页就出现读不出写入的数据(第三页的前两个数据能读出,从第三个数据就读不出来了)
       其次楼说的“或写后查询内部写OK后再....”我不太明白能具体说说吗,谢谢楼主

网友A:
可以随时内部状态
如果有应答说明空闲,否则说明忙
...
另外要注意页的概念
....
仔细看DATASHE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