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看不懂三极管的接法

楼主(2010-10-20):
NPN和PNP这样接是什么作用?小弟刚入手,不太懂,望大侠赐教,这样接是这个电路有什么功能?

网友A:
Q9的发射级接直流电压,4N25控制Q9的导通和截止,一旦Q9导通之后,Q9的集电极产生一个高电压,控制了Q10导通,这样就把电压从左边传递到右边了,C35,C37是取到滤波作用的,降低电源的噪声,4N25是取到控制的作用,TIPC是大功率的管子可以通过比较大的电流,D33,D34取到稳幅作用

网友B:
开关电源

网友C:
NPN管和PNP管这样接,还能够理解。
两支1N4007反并联,我没办法理解。
难道两支1N4007下面都没有“点”,没接在一起?

网友:
那两个二极管怎末个限幅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x
谢谢

楼主:
4# maychang IN4007下面没有连到一起,不是并联的

楼主:
IN4007下面接负载,

网友D:
这样接就成达林顿了。

网友E:
我来改画一下,你应该一看就明白

网友E:
原图:

改画以后的简图

网友E:
只要你理解新画的图的原理,原图就不怕理解不了了

网友F(2012-12-10):
版主果然强大,这方法可以搬走,呵呵

网友G:
从上往下看,越看越痛苦,到了13#,豁然开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