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路图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2010-10-20):
开关三极管 BE极反接一个二极管  干吗用

网友A:
保护开关三极管的be级反向击穿

楼主:
就像这个图

楼主:
它都是接地的BE极会反向击穿吗

网友B:
有可能是交流信号呢?

网友C:
使用温度补偿方法稳定静态工作点
节点1出的电流方程IR9=IR8+IB+Id(Id为流过二极管的反向电流)
当温度升高时一方面IC会增大。另一方面二极管的方向电流Id也会增大,导致IB减小(IR9和IR8不变),从而IC随之减小。

网友D:
开关用途的要求不高,不用考虑太多温度补偿;
应该是保护三极管BE极反向击穿的。

网友E:
晕,没想到还有人比我基础还差。。
楼主,2楼回答是对的。
接地是不错,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另外一端,就是三极管的基极出现负压怎么办?
对吧。

楼主:
扯淡 上面接的是12V怎么出现负压

楼主:
6楼的才有道理

网友F:
既然想补偿为啥不正接?正接不是补偿效果更好?开关用我觉得还是防be击穿的。因为控制信号一般是方波信号,你想想,下降沿时如果有电容

网友F:
微分表示瞬间反向高压,反向二极管刚好可以保护。

网友G:
静待高手~~~

楼主:
瞬间高压 关键已经有偏置电阻了 它瞬间反压大盖也就2 V左右  有必要加二极管保护?  是不是我理解错 难道瞬间反压会很大?  高手赐教

网友H: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等待高手解决,模糊了……

网友I:
支持反向抑制负压的说法,不仅仅是保护三极管,还可能是用于保护电阻前面的MCU

网友J:
个人感觉还是为了保护作用,因为毕竟是开关二极管么,温度补偿作用不大,又不是信号放大!

网友K:
瞎子模象。

1、和温度补偿不沾边。
2、防止反向击穿,看起来象,但输入要多高的负压才会击穿?

楼主的电路太“局部”了,不好说。

如果前级是电容耦合的,那这个二极管是用于平衡电容正反向的充电电流的。

网友L:
我觉得还是保护作用的

网友M(2010-11-23):
感觉是防止瞬间高压  反向击穿二极管 从而保护3级管   标示12V不表示不会出现瞬间脉冲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