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变为12V,输出功率最大为30W,有好方案没?

楼主(2010-10-20):
现有的电源是48V的,而产品的工作电压是12V,满载电流是2A,哪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案。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用TL494、SG3524等构成传统开关电源的方案就行,基本电路在器件手册中就有,只是变压器不同。

网友B:
如果是非隔离的,连变压器都不用.

楼主:
上图,大家觉得这个电路如何?图中的MOS管可用什么型号的代替?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达到30W的带载能力吗?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工作过程?在下对开关电源懂得不多?;P

网友C:
L1想必是体格健硕虎背熊腰……

网友D:
上图,大家觉得这个电路如何?图中的MOS管可用什么型号的代替?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比较通用,是电动自行车上常用的48-12V转换器,MOSFET一般采用IRF9540,L1的个子比较大,但图中V1的接法画错了。

网友E:
开关电源

网友F:
5楼的电路好复杂啊,怎么才能看懂呢?

网友G:
五楼的电路是因为要考虑到34063不能工作在48v,所以增加了点电路来解决。

网友H:
L1想必是体格健硕虎背熊腰……
引用 网友C:

用变压器铁芯绕就是了。

楼主:
9楼大侠,V1管正确的接法是怎样的呢?5楼的图有问题吗?是否可以达到30W的输出功率。电路是如何工作的?(48V变为12V)。请大侠赐教。:D

网友I:
估计5楼的那个..温升不 小吧?
整个494.去弄.但494的供电与MOS的驱动电压必须稳压在12V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