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的问题2-纹波问题,重发清晰图片

楼主(2010-10-20):
输入24V,输出12V。电路如下:

在空载或者小负载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测试输出的纹波,如下:

好像是有振荡的样子。将后级的滤波电路去掉之后,问题还是一样。目前主要怀疑是布局、布线造成的影响。

高手帮忙分析下呀

网友A:
你最好打电话问一下此IC的原厂,有些IC是这样的,过轻的负载对于IC内部的检测电路来说处于盲区,怎么解决还得采取原厂的建议

网友B:
别的帖子已经回复过你了,你才几十毫安的电流,电感至少mH级,手册上68uH是针对3A电流来的。电感太小了输出电流很小的时候能有正常输出电压已经不错了,因为芯片都是断续的还没有正常工作,直接观察输出电压波形就会是一跳一跳的,纹波就会出现垂直长线

网友C:
从图中看,纹波周期在60mS左右,这个是振荡,可能还要查查layout。换换输出电容试试。
把反馈线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