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接口变压器

楼主(2010-10-20):
以太网接口上用到的变压器都是1:1的,为什么网上看到的资料中,提到变压器的作用时,都说变压器具有增加信号驱动能力的作用?
有点不明白,大家说说看。

网友A:
变压器是隔离整形作用,100M的PHY的信号是差分MTL3编码电平,有直流偏置成分,过变压器后既能隔离两个远距离系统的电压差,又能把信号隔直,滤波。

网友B:
1:1是电压信号,驱动能力是电流能力

楼主:
驱动能力是电流能力

这是一个网变的结构图:

从发送端看信号,1,3管脚接PHY口,14,16接RJ45口,2脚上拉(上拉电平取决于PHY芯片类型),15脚通过电阻串电容到地。
驱动能力是电流能力,那么驱动电流是如何变强的?

网友C(2011-01-24):
我 也不明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