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分配的问题

楼主(2010-10-20):
在ucos-ii中,内存分配是操作系统自己给任务分配,
还是要任务自己去申请一段内存。

如果是是后者的话,申请的内存应该是,供任务的部分需要,并不是这个任务的运行,都在这个申请的分区里。

lwip好像有自己的内存分配方法。他的内存是从哪来的,是直接操作ARM的内存吗?还是要像操作系统申请?
怎么保证他的内存不会被其他任务使用??

十分感谢!!

楼主:
我说的是内存管理,内存分区的问题

网友A:
内存管理的问题,这个内存区是我们开发时定义的一块内存区,一般通过定义数组,操作系统使用的是编译器编译好分配给我们的一部分内存,如同我们定义一个全局二维数组,操作系统可以把每一行单独来用,而列数就是内存区中的小内存块,我们通过操作系统申请些小内存块。

网友A:
定义一个全局数组形式的内存块,这个内存块是静态的,任何一个任务都可以使用它,
如果你在一个任务中动态申请一个内存区(C语言部分的内容),把这个内存区交给内存控制块来管理,那么就应该可以实现这个动态的内存区只可此任务使用(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