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结晶体管的问题?

楼主(2010-10-20):
2N6027为单结晶体管,我在multisim上用些器件做一个振荡器,但是没有振荡波形,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没办法,自己顶一下。

楼主:
把电路改了一下,就可以了,不知为何:

楼主:
只是加了R2,和R3分压了一下,就有振荡出来了,第一张图我只是把此点直接接到12V上

楼主:
一本资料上的电路图没有看加这两个电阻,实际应用中确要加?

网友A:
R1对C1充电,C1两端电压可能达到12V么?

网友B:
一楼的图和五楼不一样
楼主把一楼的图改成5楼的试下有振荡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楼和五楼的图是一样的。

楼主:
R1对C1充电,C1两端电压可能达到12V么?
引用 网友A:

到不了12V,到达的电压要参照UJT的Vp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