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电路在输入输出端应该怎么接电容

楼主(2010-10-20):
集成运放电路在输入输出端应该怎么接电容

网友A:
没头没脑的问题,怎么回答

楼主:
我是问  我之前有看到别人在设计集成运放电路的时候,在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有挂接电容的,我不记得怎么接的了

网友A:
具体电路要具体分析才行,不过大多数都要加主极点的补偿电容

楼主:
怎么加啊

网友B:
楼主在做什么呢?这个问题太广泛了,不好说啊。看看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模拟篇。

网友C:
你不会是问单电源供电下怎么放大交流吧,一般原则是直流等效为跟随电路,以设置输出为电源电压一半,然后根据性质(同、反向)接入电容以实现交流放大。

网友D(2012-10-23):
LZ的问题其实是LZ对运放理解不够,教科书的运放电路是非常简单的,需要多看一下运放相关的书籍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