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集成运放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10-20):
(无正文)

网友A:
1、用不用精密电阻得看你对增益稳定性及精度的要求
2、一级放大也存在温飘啊,增益温飘主要是增益电阻温度系数不匹配造成的,可以选用温度系数匹配的电阻。零点温飘是由于运放失调电压、电流等造成的,可以选用高精密运放。
3、通过输入来调零

网友B:
TO 2楼:
大神,温飘影响到差放的放大倍数,还有穿透电流,以及Vbe的数值,也就是说,温度会影响到ICQ的数值,您说的益温飘主要是增益电阻温度系数不匹配造成的,如何理解呢?小弟不才,请赐教啊

网友A:
是不是我看错了,楼主是想设计运放,而不是用运放设计电路?

网友C:
从楼主文中内容看,是用运放设计电路,而不是设计运放。
标题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