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高压隔离产品的测量耐压跟长时间工作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0-10-20):
各位前辈:
请教个问题
1、高压隔离器件,比如光耦、隔离电源在其datasheet中,一般都有测量隔离电压参数,例如:Vrso=5kvrms  1min.   而我使用的环境是长时间工作在高压状态。请教大家这个测量隔离电压跟长时间工作电压间有何理论计算公式或者经验计算公式?可据此选择合适测量隔离电压的产品。

2、如果隔离产品比如光耦或者隔离电源,如果发生了高压击穿,会对他们输入端的电源或者信号发生器带来损害吗?还是击穿了就像发生断路一样?
我觉得会带来损害,给输入端的系统引入高压。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1、任何时候不要超过手册上规定的最大值,甚至是不要达到,如何折中要看具体应用。
2、光耦前端击穿通常不会影响后端。

楼主:
说说我的方案:用三极管的开关作用,产生了一组方波,把方波的地用直流高压抬高,从输出得到高压直流叠加的脉冲。
现在想把直流高压抬高到4500vdc,而电路中使用的光耦的测量耐压是5kvrms 1min 隔离电源的隔离耐压是6kvdc 1min。感觉不保险,想做实验,又担心发生击穿后输入端的仪器被损坏,来请教大家。

顶顶
等大牛出来。

楼主:
把maychang老大的回复贴上来跟大家共享。

楼主:
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
希望给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帮助。

网友B:
标记一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