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82E54无法ISP

楼主(2010-10-20):
我在调是一个设备,程序灌进去几次,就再也进不去了,焊接没有问题,有几种猜测

测试代码破坏了ISP区,REST端的阻容复位不好,我量了一下RST是低电平,0伏

于是我又焊了一块,这块的RST更有意思,电压老在跳,从3.3到4.7V

我的电容是无极的1U接电源,电阻130K接地,那位兄弟分析一下

测试代码是串口测试程序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电脑串口很容易烧掉,AP是无权限破坏ISP区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