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IC供电问题

楼主(2010-10-20):
1)上图开关电源+12V 是如何实现的?
2)可控硅Q12应该是输出过压(>27V),或者MOS管过流时候,触发可控硅,使IC+12V电源接地,停止MOS管驱动信号,理解没错吧?
3)KA3843电流检测接入,为什么不直接接R36,R37那一端呢,非要在R36,R37并接入R-C

谢谢mychang老大的热心,是我疏忽了。我更新了电路图,做了标注。这是输入是310VDC,输出24V的开关电源,其中提供给KA3843的是+12V,我弄不懂这个+12V是如何实现的。
还有,KA3843电流检测接入,为什么不直接接R36,R37那一端呢,非要在R36,R37并接入R-C,我看过一些电路,也是使用同样的方法检测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网友A:
这图画得“文不加点”,如何看得?
KA3843各引脚标注有误。
主电源(整流滤波)未画出。

网友B:
看不太懂,来顶下

网友A:
3843这类芯片,内部有一带回差的比较器(施密特电路),芯片Vcc与GND引脚之间电压较低时,芯片不工作,耗电仅约1mA。Vcc与GND引脚之间电压上升到8.5~9V时该比较器开启芯片电源,芯片开始工作。若Vcc与GND引脚之间电压下降到约7.5V,又停止工作。
R40R41为启动电阻。310V上电后,该二电阻对22uF电容充电(同时为比较器供电),但芯片(振荡器和输出级等)不工作,耗电相当小。22uF电容充电到8.5V时(约零点几秒),芯片开始工作。芯片开始工作,芯片消耗电流增加,22uF电容两端电压就要下降,芯片在很短时间内是靠22uF电容放电工作的。但电压下降到7.5V之前只要芯片控制开关管工作几个周期到几十个周期,最上面的FR104整流管即可对22uF电容充电。此后芯片即靠变压器的一个绕组整流供电,该绕组整流供电能力相当强,足供芯片消耗而有余。

反激电路,开关管导通瞬间有一电流尖峰,其值可能相当大而使驱动关断。RC滤波即为滤除此尖峰而设。图中C的数值可能大了一些。

网友C:
有需要开关电源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75408947,TEL:13522938804,MSN:hongyijianke@hotmail.com

网友D:
1、+12v是绕组A提供续流的,不过启动的时候是通过R40R41取得电压;
2、过压控制关断VCC来起到保护作用;
3、增加这个rc是为了平滑取样波形,提高取样的精确度及防止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