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DO,输入电压与输出压差很小,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0-10-20):
例如使用HT7333,输入电压只给它3.5V,工作能正常吗,

芯片手册没有规定最低输入哦,芯片内部不是有个开关管,上面有压降的吗?能这样低压输入吗?

网友A:
芯片手册。。。

网友B:
你那个资料里面有写最低输入电压是4.3v,如果低于这个电压值,那输出电压就不能保证稳定。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压差大或小对输出好像没啥影响,纹波也差不多大

网友B:
你刚才的测试结果只能是在一定范围下才能成立。

楼主:
哦,压差大于90mv就行了,输出就能稳定

网友C:
哦,压差大于90mv就行了,输出就能稳定
引用 楼主:
不能这样说.90mV是有条件的:输出电流40mA,输出电流越大,维持输出稳定需要的压差越高

网友D:
Datasheet上面写得明明白白Test Conditions。连这都看不见,怎么能行?

楼主:
小弟没学过电子,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