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输出电压怎么计算的啊

楼主(2010-10-20):
请教各位达人的啊:恒流源的输出电源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A:
既然是恒流,电流就是不随负载变化的定量。按照欧姆定律应该知道负载上的电压了吧。不过要注意的是,负载上的电压通常是有一定的范围限制的。

网友B:
请教各位达人的啊:恒流源的输出电源怎么计算的啊

怎么前后说法不一样啊

网友B:
既然电流固定,电压就看电阻有几大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写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既然是恒流,电流就是不随负载变化的定量。按照欧姆定律应该知道负载上的电压了吧。不过要注意的是,负载上的电压通常是有一定的范围限制的。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是电路板的话,他的负载不是定值,怎么计算它的输出功率的呢
而且他的最大输出功率怎么计算的呢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的啊

网友C:
-------------------------------------------
如果负载是电路板的话,他的负载不是定值,怎么计算它的输出功率的呢
而且他的最大输出功率怎么计算的呢
谢谢 ...
引用 楼主:

因为负载加大,输出开始无法恒流时,就是输出最大功率的时候

网友D:
既然是恒流,电流就是不随负载变化的定量。按照欧姆定律应该知道负载上的电压了吧。不过要注意的是,负载上的电压通常是有一定的范围限制的。
引用 网友A:

如上面兄弟所说

网友E:
-------------------------------------------
如果负载是电路板的话,他的负载不是定值,怎么计算它的输出功率的呢
而且他的最大输出功率怎么计算的呢
谢谢 ...
引用 楼主:

最大功率约为UI,,U为恒流源的供电电压。。
不过假设这个恒流源由运放做的,如果不是轨到轨的,U就是最大输出电压,
8楼的说得更准确。。但是我上面的比较好算或更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