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18编译器问题!十万火急!!!

楼主(2010-10-20):
我今天安装好MCC18后却无法新建工程!卸载重装后问题已经!出现如下提示[local]1[/local]实在不知如何原因!在线等待各位的解惑~~

楼主:
网络不好~居然连续发了三个帖!晕倒~图片竟然也没上传上来~现在补上[local]1[/local]

楼主:
图片如何上传不上~???

网友A:
不要搞中文

网友B:
MPLAB 装了?MPLAB必须装在C盘,

楼主:
我的电脑只有一个C盘!先前是用PICC18,可过期了,找了个**文件,结果我的程序原来是30几K,可现在却50几K了,没则!只能用MCC18,安装时我是按默认的装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是必须的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是必须的吧
引用 网友C:

这是必须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MPLAB 没这个必要。。只是普通软件吧,要是什么软件都往C盘弄,那还了得吗

楼主:
win7系统,个人不喜欢分区,就一个盘用的很爽!

网友E(2013-02-07):
引用 网友D:
这是必须的。

mplab不会这么呆板吧?

网友F:
没这规定吧 倒是不能装中文路径是必须的

网友G(2014-04-01):
MPLAB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