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HZ~1MHZ, 20mV到60V,如何测量这个信号的峰值?要求测量精度5%

楼主(2010-10-20):
小弟做一个项目如下问题,向各位同仁真诚请教方案:
信号的频率范围10HZ~1MHZ,幅值范围 20mV到60V,信号持续时间约1秒到1000秒,如何测量这个信号的峰值,显示在LCD上?要求全频段,全幅值范围测量精度5%

网友A:
峰值的话就用峰值保持电路,ad采样就可以。

楼主:
SORRY,这个仁兄。
峰值保持有3种:
1、普通运放构成的电路,但即使是高速宽带运放吗,只能测到几百K,一般在200K一下。高了就不行了。
2、跨导运放(OTA,电压输入,按增益输出电流的运放,高速高带宽)构成的PKD(峰值检测)电路,现在存在动态范围窄的问题,200mV~4V还算准,200mV以下严重不准。如果动态范围这么小的话,我设置的档位过多。要注意对于这1MHZ么快速的信号你要是换挡的话,会丢失毛刺峰值,只能是手动选挡来测。
3、用高速AD+FIFO+CPLD/FPGA+CPU的方式(类似高速数据采集的方案),成本、复杂度有点高。
现在就是这样的困惑。

网友A:
如果有毛刺的话,最高频率就不止1MHz了。
还是用高速AD配合fpga采集吧。成本也不是很高,估计一百多块钱能下来。

网友B:
全频段全幅值,那就高速AD要集后做F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