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mia与stmia

楼主(2010-10-20):
STM, ST, DM, IAR
ldmia r0!, {r4-r7}
stmia r2!, {r4-r7}
cmp r2, r3
bcc %B0                 ;b cc(代表无符号数小于)r2<r3,则返回0循环

sub r2, r2, r3
sub r0, r0, r2

请问为什么不直接 ldr r2,r0?而要写成
ldmia r0!, {r4-r7}
stmia r2!, {r4-r7}

网友A:
ARM指令集不支持那么写
要问为什么,只能去找ARM公司了

网友B:
ldmia r0!, {r4-r7}
stmia r2!, {r4-r7}
cmp r2, r3
bcc %B0                 ;b cc(代表无符号数小于)r2
引用 楼主:

ldmia r0!, {r4-r7}
stmia r2!, {r4-r7}

指令中 是load、store多个寄存器,并且可以指定寄存器列表:r4~r7

ldr r2,r0 只能load 1个寄存器

作用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