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求助

楼主(2010-10-20):
一个带异步复位、清零的对端口信号计数的计数器应该怎样写?
下面这样好像不好:
process(reset,clr,x)
begin
if reset='1' then            ---
  output <="0000";       ----
elsif clr='1' then            ---或者if(reset='1' or clr='1')then
  output <="0000";       -----      output <="0000";
elsif  x'event and x='1' then
   output <= output + '1';
end if;
end ;
其中x是脉冲信号,n个x信号会有一个clr信号,并且clr和x同步,大家帮我看看,应该怎样写最好?

楼主:
没人回复吗?

楼主:
请大虾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clr和clk同步为啥要异步clr
改成同步clr不成么

楼主:
clr和x(注意:严格上来讲x不是clk)是同步信号,如果改成同步clr,那么该计数器就只能用x的电平信号触发了,我想要的是该计数器用x信号的边沿触发,而且reset和clr信号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