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怎样查看自己的工程对fpga的占用率?

楼主(2010-10-20):
(无正文)

网友A:
在综合报告里面可以看到,在布局布线后编译后导出报告也可以看到`

网友B:
使用synplify综合后,单击View log,在打开的文件最后有一处说明:
Core Cells         : 240 of 13824 (2%)
IO Cells           : 4 of 172 (2%)

RAM/ROM Usage Summary
Block Rams : 0 of 24 (0%)
这就是工程使用FPGA的资源情况

楼主:
多谢ls各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