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电流反相放大

楼主(2010-10-21):
这个电路是变频器的相电流反相放大电路,CUR_W之前有取样电阻,想问下C41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消除高频干扰

网友B:
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1/(jwC41)]||GR2)/GR1

楼主:
谢谢各位,呵呵~~我的一贯算法是-GR2/DR1,还有就是当输入频率高时,是如何消除高频干扰的?实在想不太明白,大概的我也知道

网友A:
信号频率越高,电容等效阻抗越小,相当于增益电阻减小,高频放大倍数就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