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个关于Can终端120欧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10-21):
1.   一般一条CAN线路 两个端点, 每个端点都需要接一个120的电阻, 如果在线路中间再开一个分枝, 那么这个分枝上要不要也接一个120欧的电阻?

2. 一个板上有6个CAN接点, 均是由一个CAN接口分支而来(就是同一路CAN), 这6个接口分别连接到不同的6个CAN接点, 那么这边是不是只要一个120欧电阻,还是得6个?

网友A:
1. 不要。实际中应当尽量避免分叉,系统能容许的分叉距离与波特率、线材、环境都有关系。如果是追加节点不得修改已铺设的线缆,哪怕把后加的节点绕远点连接到已有端点上都行。

2. 一个。一般来说板上各节点相互之间距离不会太远。你这个是hub板吗?

楼主:
是的, 想做个类似于集线器的东西, 最后所有节点的数据汇总到协议转换器后通过TCP连电脑上, 所以协议转换器上需 要多个节点, 但又不想增加驱动控制和驱动芯片

网友A:
你这个思路非常危险。集线器的各个分支必须是相互独立的,否则单点故障会造成整个星型网络崩溃。
按你现在的做法,其实就是把6个分支拧在一块儿。
当然如果只是做来玩玩就当我没说……

楼主:
你这个思路非常危险。集线器的各个分支必须是相互独立的,否则单点故障会造成整个星型网络崩溃。
按你现在的做法,其实就是把6个分支拧在一块儿。
当然如果只是做来玩玩就当我没说…… ...
引用 网友A:

嗯,谢过了, 这个有评估: 因为是专用网络, 设备有故障后是必须检修的, 不能部分工作,部分不工作,如果每通道都有独立控制芯片,则成本大增, 对处理器要求高, 而且软件复杂度也上升到很高, 还有一点是这个节点只承载集线器和通道之间的交互, 各通道之间通过ID都过滤掉了,数据流量也不大, 所以就这样做了,  顺便还想问下除了这个问题, 这种做法还有别的缺陷吗?

网友B:
不太清楚

网友C:
我想知道,CAN通讯对线材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D:
弱弱的问下,CAN总线上最多能挂几个CAN口?

网友E:
CAN通讯对线材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答:要看总线通信的波特率,如果是高速CAN(250k bps 以上),最好使用屏蔽双绞线。
如果是低速CAN,可以不用上述线束。
CAN总线上最多能挂几个CAN口??
答:最多不要挂太多(20以内)节点,同时也取决于总线的波特率。

网友F:
可以加CAN中继,隔离各个CAN分支,这样每个CAN分支就处在不能的物理CAN网路,
可以实现星型网路和增加CAN节点,
理论上PCA82C50可以带110个CAN节点,通过CAN中继隔离后,中继前后两端是两个独立的CAN网路,理论上都可以带110个节点,

CAN中继必须具有2路独立的CAN控制器(如lpc2119),而不是简单的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