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DA转换后级大电流问题

楼主(2010-10-21):
小弟用MCU对14BIT DA进行编程控制其输出电压,但DA本身能提供的电流十分小,请问有什么运放能加大驱动。DA的可编程电压范围为-10V~+10V,运放或者其他BUFFER要求在-10V~+10V能不失真地加大其驱动电流。希望高手帮忙出招。希望驱动能力能达到100mA!十分感谢!

网友A:
14位,普通运放不能用,需要高精度运放。
输出10V,倒是没有问题。
100mA输出,高精度运放无法输出这么大电流,需要另加分立元件扩流。

网友B:
信号频率是多少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提意见。我查了运放也最多也就几十个毫安,似乎是无法达到效果。

网友B:
运放肯定不行,必须加功率放大级

网友C:
加射随扩流也可以吧。,但是得看信号频率。。。

楼主:
我也知道加功率放大,关键是用什么器件放大,在保证-10V~+10V线性的同时还保证精度。

网友D:
运放后加一对互补跟随的三极管,负反馈接自三极管的输出端。
运放供电电压最好选+-15V。
运放选用低失调电压的,精度取决于你的D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