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X怎么用

楼主(2010-10-21):
有经验的说说吧

网友A:
常与数据指针(DPH,DPM,DPL)共同使用来对某一片RAM区域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
哦,打个比方呢

网友A:
程序初始化的时候,通常会把所有的用户RAM清零,就可以用到索引寄存器及数据指针。

网友B:
設置好DPL,DPM,DPH後,就通過INX來讀寫對應的寄存器單元了。DPL,DPM,DPH 3個寄存器組成了10bit的數據指針。這個指針裡面的數據是對應寄存器單元的地址。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間接尋址操作。對INX的讀寫操作其實就是對DPL,DPM,DPH所指向對應單元的數據操作。

楼主:
数据指针能直接寻址数据存储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楼主:
那指针地址呢?

网友A:
指针地址储存在寄存器DPH (3 位),DPM (3 位) 和DPL (4 位)

网友A:
寻址最大范围为3FFH,通过它可以读写由DPH,DPM和DPL 指定的数据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