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折腾---单片机

楼主(2010-10-21):
大家有没有试过,单片机如果不给它VDD供电,IO口直接接个5V电压输入会不会烧坏片子?

我昨天试了一下,好像还能用。今天再做实验,结果挂了。

是不是不同厂家的片子不一样啊? 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这个取决于具体的MCU
最好不要这样
...

网友B:
某些情况下可以这么用:
1.MCU 可以5V供电
2.MCU工作在耗电比较低(耗电电流小于1mA)的模式下

当然,这种做法只能玩玩

网友C:
针对这个问题,我公司前段时间做过模拟,PIC芯片IO有个二极管钳位在VDD上,所以是可以工作的,但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