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TIM4

楼主(2010-10-21):
TIM4_ARR寄存器,TIM4_CNTR有什么区别
数据手册上说ARR为自动装载寄存器。CNTR是设定初值寄存器。我觉的自动装载的就是一个初值,干嘛还要弄一个CNTR呢?

网友A:
TIM4_CNTR 是一个计数器。
TIM4_ARR 是一个自动装载寄存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设定时器向上计数。 当定时器打开会把TIM4_CNTR 清0, 然后TIM4_CNTR会按照设定好的时钟频率自动加1,当TIM4_CNTR等于TIM4_ARR时就会发生更新事件,同时TIM4_CNTR 清0.

网友B:
相当于一个是秒针,一个是闹钟。

网友C:
明白了,比喻很形象

网友D(2012-03-12):
2楼说错一个地方了吧,“当TIM4_CNTR等于TIM4_ARR时就会发生更新事件”这个不对,应该是TIM4_CNTR溢出后的初值由ARR寄存器装入(否则怎么叫自动装载寄存器呢)

网友E:
实验证实一下就明白了,如下代码,约3.3ms产生一个更新中断:
void BaseTimerInit(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ER4, ENABLE);

  //TIMER4
  TIM4_DeInit();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3.33ms timer  (1/(8M/128)) * 208 = 3.33ms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28,208);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TIM4_SetCounter(208);

  // Enable TIM4
  TIM4_Cmd(ENABLE);
}

INTERRUPT_HANDLER(TIM4_UPD_OVF_IRQHandler, 23)
{
  GPIO_WriteReverse(LED_PORT,LED_PIN);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

网友F(2012-08-22):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
1:TIM4 是向上计数的(只能向上,不能像TIM1能设置向下计数)
2:TIM4_ARR 是计数的TOP值,一旦TIM4_CNTR = TIM4_APP ,就发生溢出中断,同时TIM4_CNTR 自动归0.
3:TIM4_CNTR 是当前计数值,来一个CLK ,TIM4_CNTR 就加1。
4:在TIM1,2,3 中向下计数时,ARR 理解为“自动Load”。呵呵,老外的思路。
    说实在STM的说明书写得难懂,没有Atmel 的说明书容易理解。

网友G:
感谢版主的讲解

网友H:
轻轻地,我来学习了

网友I(2012-11-25):
RE: STM8S TIM4

学习了 :):) :) :) :)

网友J: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K: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一般用库

网友L(2013-10-19):
我用了TIM4_SR1寄存器,然后编译后,提示#error cpstm8 main.c:25(11+8) TIM4_SR1 undefined,怎么回事?

网友M:
楼上打的比方很形象   楼主   谢谢了   比较有意思

网友N:
这个问题比较蛋疼

网友(2014-05-08):
新手,蛋疼ing

网友O(2015-08-17):
我也来说个学习了

网友P(2016-06-03):
究竟TIM_ARR是比较的top值还是计算器重新装载的初始值,手册也没明说,晕

网友Q(2016-07-07):
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