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615奇怪问题

楼主(2010-10-21):
用10位DAC芯片TLC5615设定输出电压,设置完成后不再操作,过段时间设定电压消失,不知道怎么会事,望高手指点。

网友A(2010-12-16):
我用的参考电压5V,为什么最大输出不是10V?

网友B:
你的供电只有5v,怎么岀10v

网友A:
额..不是说能升压么.

网友C:
MSN  mylonglytong@msn.cn
你们如果有需要到什么芯片,ATMELMIC,IR,ST,ON,NS,
这些都可以找我咨询问价下单啊
QQ1005960807
电话13926553542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