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放大问题,第二级不放大啊

楼主(2010-10-21):
两级放大问题,第二级不放大啊,第一级用的8674,第二级用的TL071,全是+-15v供电,第一级放大后P-P大概10V,F=1KHZ;应该没有饱和啊,但是第二级TL071根本不起作用啊,波形比第一级还要小一点,是TL071性能不好造成的吗

楼主:
来个人指导下啊 别总不说话

网友A:
第二级增益太高了。

楼主:
200倍还高啊,如果消除自激的话,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B:
除了第二级的增益太高的问题,第一级的输出阻抗比较小直接用100ohm的电阻直流耦合不利于你计算第二级的放大比。

楼主:
恩 7楼 不错 那怎么改啊

网友B:
直流耦合改为交流耦合,注意电容的耐压和容值和你的频率有关,如果是直流就不能交流耦合了。

网友B:
另外后一级你最多还能放大3倍了,所以你用200倍肯定太大了

网友C:
好严重的问题,后一级你饱和了

网友D:
第一级放大后输出10Vpp,那你100欧姆上要有100mA的峰峰值电流,运放要输出这么大的电流的话估计也挂了。

网友E:
第一级不要达到饱和,适当的放大,留一定余地;另外两个型号不同的片子,特别要注意阻抗匹配,此处在两级运放间接一个100欧的电阻不妥。

网友F:
第二季放大倍数太高,一二级间用的是直流耦合,很可能第一级放大后输出的直流成分就使第二级放大饱和了

楼主:
输入是交流的大概1000HZ

楼主:
第二级确实震荡了,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谢谢,用电容补偿了也没用

网友G:
12/13楼说的对,放大倍数太高了,电阻100欧不合适,还有后级震动有可能是放大倍数高,进入非线性区的原因

楼主:
我知道是放大倍数高了,有什么办法解决震荡的问题吗

楼主:
关键是如何解决震荡,现在已经好了

楼主:
如何解决震荡啊

网友H:
放大倍数减小,解决自激。